LG W1942S 电源烧有几个电阻看不清。

楼主(2012-06-12):
电源IC FAN7601 R104 R122 ZD101这三个看不清了。哪位帮忙一下。谢谢。
电源
反对楼主:
5.0
iamzzl
反对楼主:
这图……太小了吧………………………………………………

网友:
... 烧哪儿了? 你得指出来呀。。。我们都看不到呀

网友:
我表示也没有看到,,不是在反面吗?最好拍下来标出来!你只说R104谁知道啊!神仙了都
日月之光163
你这个头像换了吧!

网友:
楼主把反面也拍下来标注下

网友:
你是在哪里截的图片吧,太小了。

网友:
我趴在屏幕旁边都没有看到了
同意楼主:
3.8
cfx
同意楼主:

网友:
轻轻的走过
同意楼主:

网友:
贾伟杰
同意楼主:

网友:
r122是4.7欧姆,r104是1k.ic可以用lafooo1直接带用。

网友:
板上这三个?

网友:
这款机大多是这里的电容爆两个或者三个 你这个是不通电还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都在一条线路上的,跑一下线

网友:
代换个 12 V 5V电源块即可

网友:
看不了就换板,便宜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从论坛上找到了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