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1 I3 独显 跪求高手提出维修方案

楼主(2012-06-12):
HPCQ41 I3 独显 跪求高手提出维修方案  在基地上面听大家说这款机器多数是显卡 和bios问题  开机电流到1.5左右  测式卡跑41  想刷BIOS 可是我的BIOS型号的 CFEON F32-II0IJP  我的编程器是500P的
编程器里面没有这个器件  借了几个也是没有  然后先加焊了一下显卡 还是一样 现在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了  就的不能涮  各位大侠你们是怎么刷的?有用其他厂家的BIOS芯片代换吗  那个BIOS是4M的

网友:
建议重植一下显卡.

网友:
重新下个编程器驱动,   或者直接输入F32.  后面不管它, 后面对应是8个脚的就行了,我试过前面型号一样就够了,

网友:
随便找个4M的BIOS 就可以

网友:
你的编程器软件有没有升级更新啊?500p的软件可是在不断更新的哦

网友:
大侠,这台机到底三什么问题撒,问题都没有描述怎么提出维修方案,反而说了一堆关于BIOS的问题,纠结/////

网友:
呵呵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已经修好了  用580U编程器 强制刷进去 它显示说厂家IP什么的不匹配 我就忽略它 直接刷进去 现在好了

网友:
先刷BIOS,后重植显卡,不行再换显卡。

网友:
  我的也是580P 的不支持100HIP这个型号,正在愁苦当中呢,原来硬刷可以的,明天试试,我的机子是LA-4107的,不知道是不是BIOS不支持,我用25Q32BV的刷 了还是一样的故障,电流跳到1.3左右,好像还有轻微的一点点跳变,不知道是BIOS不支持还是BIOS 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