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装板cpu上场管烧了怎么修不好啊

楼主(2012-06-12):
我都遇到两块英特尔原装版cpu上场管烧了,我换上了,还是烧,换了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一样,后来换了一组上下场管,开始不烧,但上场管控制极的电压为3.6v,而且下场管还剧烈发烫,坏了驱动芯片和主控芯片后还是一样,哎,怎么弄啊。给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在把烧坏的上管换了   测量上管的G极对地阻值看下是多少     你在看下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电流检测脚和供电的电感相通了啊

网友:
重点看G极对地阻值

网友:
看上管G极对地阻值

网友:
把电感换了

网友:
大侠们,换一次我打一次上下管的G极对地值了,还是一样啊,师傅说可能是驱动芯片坏了,但是换上的必须是同一时间下生产线的芯片,应为这个对芯片要求最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