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开机电流跑1.42 去掉内存电流一样 求大家赐教

楼主(2012-06-12):
HP4416S 开机电流跑1.42  去掉内存电流一样  求大家赐教  大概是什么问题   怎么排查

这个有通病, QL的CPU 容易坏, 然后就是 显卡。

网友:
查下CPU复位

网友:
最近修 了两台4416,AMD的,都是显卡的毛病,大小写灯闪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电流都上到这样高了,工作电压应该是满足了的  就按不过内存处理,测下内存的工作电压有没有,如果没有看它是挂到什么上面的, 直接做桥

网友:
你是整机测的吧?应该是没跑U. 这要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裸板跑1.35   刚做了北桥  还是一样   电源头指示灯不亮 硬盘灯一直闪

网友:
这个板USB信号线能测到值吗   中间两脚对地阻值各是1480   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的那两台 电流跑多少

也是差不多你这个电流,大小写灯闪,你修的话可以先刷BIOS试试,如果是AMD的CPU就换个U试试,都不好就焊显卡吧,我确实修了两台焊显卡好的

网友:
做北桥无果就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是AMD的话 排除CPU后 直接更换北桥

网友:
   这款机器有amd 有inter  有集成 有独立  amd cpu爱坏 不管电流到哪都要换换试试  不管shacpu  集成的焊北桥 独立的焊显卡   还有hp的机器bios 坏的几率也是很大的   总之这hp的机器通病还是很多的    还有记得这款机器的电源头是圆孔带针 咱们用的电源接头用在个别机器上不一定好使 用个适配器试试 说不定有意外收获。。。。

网友:
楼主不要刻意关注电流大小,电流大小的检测仅供参考,不要过于信赖,有些机子0.6-0.7A就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