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一会掉电!求解

楼主(2012-06-12):
HP probook4416g开机一会儿就掉电了,无语啦一开始以为是CPU ,换过了一样没品
cpu

网友:
散热散热,注意散热

网友:
电压是否正常,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温度过高? cpu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大概开机多久掉电的,1秒内短路保护,5秒左右散热咯,没规律就虚焊,木有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