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ON/OFF脚造成无光

楼主(2012-06-12):
今天修了一个显示器,高压板坏了。但换了高压板后还是不亮。  12v。ON/OFF电压3.3V跳变有(没有ADJ脚)。    久想不出是什么原因。然后去问了师傅,师傅叫我把ON/OFF脚直接 接在驱动板上屏线的那个5V电压脚上(为什么要接在屏线的那个5V脚上而不接到其他5V脚上呢?因为,屏线接口上的那个5V电压是随信号有无才有无的,这样就可以控制灯管随图像的有无而亮灭。如果接到其他5V元件上 他就会一直亮着。) 呵!结果可以亮了显示图像了。不过有个现象就是,每当你按开关按钮时它都会先亮个白屏(时间短)然后才显示图像的。

什么样的师傅,出什么样的徒弟,哈哈哈。
如此维修方法只能说明你的师傅也半桶水!我说话有点不客气但是是实话!建议还是检查高压开启电路的三极管看看!

网友A:
3.3伏电压跳变说明驱动板存在问题

网友:
但是12V电压跳变吗?

网友:
这是一个方法,但是不建议,因为屏上的电压和高压信号不是同步的,所以会白一下

网友:
用个上拉电阻,把电压拉到5V。

网友(点评):
用上拉电阻还不如修好信号开启电路呢。人家本来就是嫌麻烦。

网友:
有的高压板开启信号电压是5v,而驱动板输出3v,无法开启高压,只能在接到去往液晶屏的5v上。没办法的。

网友:
见过别人用这种修法,感觉不是很好,自己从来不用

网友:
我说的只是一种方法!  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伏电压跳变说明驱动板存在问题

是要有跳变啊。。按开关。开启信号发出来了。不行的话那就是电源板这边那几个三级管很大可能坏了,,要不就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这也是一种维修方法

网友:
最好先查下ON电压为什么会跳变。。。不过为了省时间这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要有跳变啊。。按开关。开启信号发出来了。不行的话那就是电源板这边那几个三级管很大可能坏了,,要不 ...

看来你是没明白什么叫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