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电流表跳变四下,不显示~~~~

楼主(2012-06-12):
一台HP 8710W ,,来时机器被干过显卡,显卡加热过也没亮,, 看电流跳变只有四下,,是不是问题根本还没到显卡?
显卡

网友:
为什么不重植一下呢

网友:
1.我压根没看明白你说什么 2.你什么数据都没说 3.他就是跳8下也行,大家都不知道有没有过显卡 总结:请你多打几个字,多给点数据

网友:
是HP的话, 那就可以考虑刷一下BIOS.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