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31 CPU短路

楼主(2012-06-12):
今天修了个铭瑄G31插上ATX电源转一下停,把小四口拔掉只插24口自动加电。先不管自动加电,有一些机器自动加电是正常的。测量CPU供电的场效应管控制极G与S极发现有一组上下场管坏了。(不要只测D与S极因为这时是大短路所以得D与S都通,我们难道每组都要拆吗)换了后不短了,测CPU供电是8V这不对 换掉电源管理RT8802A及子控制芯片芯片。插电还是自动加电,CPU供电是0V测总线供电是0V,总线供电大都来自内存或北桥供电,这个板子是北桥。  北桥供电有1.2V,更换场管不行,还是老样子。找控制是个324,324取样南桥供电1.05,发现南桥烫手。PCI     A14脚无待机电压3.3V  I/O也烫。用安泰信8205旋转风枪把南桥取下,逐渐加温。加到350℃芯片动了稍后取下注意周围电容用锡箔纸包好板子下边用散热片垫好前期多吹一会启动预热效果,最后电容会爆多注意。取下后 SB3.3V正常 换上好桥是GB的因为是自己在废板拆的自己植的有铅的球,逐渐加温到310℃停就好。插电还是自动加电,总线供电1.1V CPU供电1.1V都正常。PCI  A15脚无3.3V说明无复位,更换I/O IT8712F-S。插电不自动加电了。点开关开机,复位,显示铭瑄LOGO。一切正常好OK

网友:
普通维修点可以做IO但是找不到芯片
必须订购~1

网友:
有的主板GS极测不处问题来,还得一个一个的拆下来检查

网友:
这板子能用主么???我连着碰到三块了,CPU供电MOS管的底板都烧黑了,然后就和你说的一样了,3.3的供电线也有烧断的,,再换南桥。。哎呀妈呀。。

网友(2012-07-15):
量一下上下管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那肯定是CPU供电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我就是一个个拆MOS,昨天一个居然拆到最后一个刚好就是他坏,郁闷

网友:
楼主用8205就能拆焊南桥,技术也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