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Z98W在线求助,麻烦进来看下。(刚才发错板块了。。)

楼主(2012-06-12):
如题型号显示器 ,需要换电源高压一体板, 但是这个型号的显示器只有两根灯管,而我的板子是有四个灯管接口。
换上后一闪即灭。 请问怎么解决 ?
(此板IC为 TL494L  ,如果去保护的话,怎样去保护? )
有经验的说下 ,网上搜的就不要说了。1.16 接地不行、 4脚接地也不行。

网友:
上下各插一根灯管,剩下的用103电容或10欧电阻短接,实在找不到这两样的,短接也行

网友:
用两根灯管也可以的,,亮度不过偏暗,,剩下两根不用的用3KV的电容短接掉,,很多都这样说,,也成功了。。(我没有试过)

网友A:
你别搞了   显示器都被你搞死了   告诉你个简单的办法  在去买个双灯的高压条改上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买双灯高压条 我还在这里问个毛啊。

网友B:
在余下的两个叉口分别接人一个0.22/3kv的电容就ok了但亮度要比原来暗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别搞了   显示器都被你搞死了   告诉你个简单的办法  在去买个双灯的高压条改上

还有  你说显示器被我搞死了 , 请问哪里被我搞死了 ? 他本来的板子电源IC 炸的型号看不到了。  整流桥,可调电阻也坏了 , 所以没必要修了  只有换板子了

网友(点评):
应急维修,四灯改两灯就是加电容或电阻了。原电源芯片炸掉了,可以根据脚位连接的情况来判断芯片型号,也可以用电源模块来改装。

网友:
加电容   上边说了  加电阻 水泥电阻    不治本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余下的两个叉口分别接人一个0.22/3kv的电容就ok了但亮度要比原来暗一些。

3KV的电容  哪里能拆的到 ?

网友:
    你的 扳子现在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3KV的电容  哪里能拆的到 ?

那是光藕 高压板接口旁边蓝色的 仔细看标示

网友:
换高压就好了。搞的这么
麻烦干嘛哦

网友:
在旧的高压板上拆两个即可。发个图上去那四个蓝色的就是了,

网友:
图片为什么发不了呢,我在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