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U盘拷贝文件时,拷贝类容不全。

楼主(2012-06-12):
U盘拷贝文件时,拷贝类容不全,特别是相册。比如:40张照片能拷上1/3左右,还是花格式,即:东一张,西一张,没拷上的地方是一个图标。是U盘坏了吗?(换其他U盘能把相册都拷全)。
文件

网友:
十有八九是扩容U盘,用芯片精灵检测下,应该会提示此U盘为山寨黑盘或用mydisktest-v2.98仔细地测一下,只有这种盘才会出你所说的问题
同意楼主:
5.0
360WX
同意楼主:

网友:
风间尘
同意楼主:

网友:
十有八九是扩容U盘,如是,可以量产下

网友A:
扩容U盘. 也可以查查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