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还有问题 大虾门进来看看

楼主(2012-06-12):
从网上查看了下  100V 473j 就是 2A473j 对吗    要是一样的话 2A473j 坏了 用 100V 473j  行吧  有个三极管S8050 烧的不行了 S8050 在辅助变压器 旁边 请问用C2655 或者 sc8550代替 可以吗

网友:
100V 473j 就是 2A473j,一样的,两种表示方法而已。
2A就是指1.0*10^2,就是100V。

网友:
新手,不懂  学习了

网友:
8050很好买,不用代换。

网友:
2A 473J可以用100V 473J换。
8550是PNP的,不适合代换8050
C2655换8050的话要注意脚位不一样

网友:
8050很好买的.若用2655代替请注意管脚不同

网友A:
8050应该可以用1815代换。

网友:
同意楼主,我就是吃过三极管脚位不同的大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050应该可以用1815代换。

你代换过吗?上次这样差点把我整死了,(原来的是3203,先代换S8050整得好惨,后来换了C1815才好了)

网友:
用8550应该不行一个是npn一个是pnp一个正电一个负电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 我换上后没作用等买了一样的再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代换过吗?上次这样差点把我整死了,(原来的是3203,先代换S8050整得好惨,后来换了C1815才好了)

我用1815代过8050,但在用1815的电路上,没用过8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