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提示错误后掉电!

楼主(2012-06-12):
IBM R52提示thermal sensing error后,掉电,再次触发后同样现象,是什么原因

网友:
热传感器错误。一般是温控电路问题

网友A:
热感错误,就是收不到温度传感器的信号,是电脑主板的保护机制阻止了开机的继续进行。坏的话,cpu热传感器、显卡热传感器,都看看。如果维修过的话可能CPU不是机器原配的CPU,是升级过的,所以BIOS开机时会提示热感应错误。你应该是升级了CPU或是升级刷了BIOS,才出现这个问题的,对吧。

网友:
我有遇到过,把H8芯片换了,OK.

网友:
这个问题相当难搞哦!

网友B:
都具体提示到哪一块异常了,还难搞?
要怎么样才 不难搞?

网友C:
你看下温控电路走向最后是不是去EC  也就是H8S,看下一般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感错误,就是收不到温度传感器的信号,是电脑主板的保护机制阻止了开机的继续进行。坏的话,cpu热传感器、 ...

不是,是不开机,后做北桥好了,开机后过了IBM画面就提示热感错误,现在就不知道到底那里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具体提示到哪一块异常了,还难搞?
要怎么样才 不难搞?

这个是温控吧,跟他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温控电路走向最后是不是去EC  也就是H8S,看下一般是低电平有效

我发了图纸,你帮我分析下,,温控电路是不是有两个啊, 这个是U4,你看是 这个出现问题提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