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L600 i3的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06-12):
电流到1.4A-1.1A不断的跳变H55的单桥ATI的显卡都加焊了BIOS是WINBOND 25Q16 开机BIOS 25X40都刷了。拔掉内存是1.2A换了好几个内存,测供电正常,CPU 座是989的应该是座的问题吧,不敢加焊,那位仁兄加焊过,撒点经验吧
cpu
显卡

网友:
怎么怀疑是座的问题 理由是什么?

网友:
显卡加焊没到位吧,CPU座见过一高手修台式机一个脚一个脚点过去就OK了//////
同意楼主:
5.0
一掷千金
同意楼主:

网友:
这桥要重置球 比较难搞

网友:
现在ATI显卡坏的也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