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30 怪问题 玩游戏无声音

楼主(2012-06-12):
联想 G430  上网听歌 看电影都正常,玩游戏几分钟就无声音。无声音后重启电脑声音又正常了,有碰到这个问题的吗 ?谢谢指点好像是通病     声卡换过了   无声音时测声卡的工作条件正常

网友:
什么游戏这是,是不是玩玩游戏一切声音都没了,根据楼主描述貌似是游戏问题啊,换个游戏看看。实在不行就重装系统咯,软件问题换系统就基本搞定了/////

网友:
有可能是软件不兼容。

网友A:
我有同样的机子把这个机子的硬盘换过去没问题   排除了系统和驱动的问题   肯定主板的事

网友:
是不是游戏不合适啊重新装一下

网友B:
这应该在游戏身上找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在游戏身上找原因啊

用同型号的机子 玩这个游戏没问题  《天龙八部》

网友:
软件不兼容吧,或者系统的驱动问题呢

网友:
你还是先找找软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同样的机子把这个机子的硬盘换过去没问题   排除了系统和驱动的问题   肯定主板的事

今天上午遇到了联想G460,用鲁大师测温度的时候不知不觉视频也没声音了,检查了关于声音的设备都没问题,重启(关机卡死了,拆电池关机的)就好了,故障就出现了一次,暂时没发现那里故障,机子留着故障待检测、、、、、

网友:
机子上有HDMI口吗,如果有的话看看是不是它的线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