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v 408 加载windows 掉电

楼主(2012-06-12):
三星的RV408 开始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开不开机, 恢复下系统就好了 , 进PE里看显卡和显存的温度都很高 实际温度很低   初步判断是温控坏了误报温度高保护 ,找图纸 可悲的是主板没有原件号 终于找到温控芯片 跑线到显存的温控 发现没有装 可是在软件里能看到有传感器啊!! 不解  ,现在机器进不去系统了  , 加载windows就掉电 没有思路 了   ,  等待思路 ????

补充内容 (2012-6-13 15:15):
现在 进PE不掉电了  但是装上硬盘就掉电  显卡温度 还是高

补充内容 (2012-6-13 16:13):
偶然发现用电池开机不掉电   现在怀疑是3 5 V芯片  或滤波

补充内容 (2012-9-12 15:22):
机器在放置很长时间后 更换显卡 和 NEC 解决   谢谢 大家的建议

网友:
最小系统法检测是不是主板问题,是主板问题就那几个芯片一个一个加焊咯,不是主板问题就更简单了,就那几个大件,楼主看硬盘有问题不,好了留言回复一下怎么搞的哈

网友:
开机加热芯片看看是哪个

网友:
不接硬盘 用u盘进PE 加载也掉电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CPU 有NEC大电容 已经更换为 4个330 问题依旧

网友:
进PE还掉电啊

网友:
问下lz是做完系统时,加载系统的时候掉电吗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楼主烧机摸一下看看,主板上应该元器件短路或虚焊/////

网友:
开一小会  在就开不起来了  过了logo就掉了

网友:
冷机可以进pe   待机10分钟左右就是过了logo就掉了

网友:
这个跟温度有关系,是不是风扇转的很快,很快的话最好把CPU上的硅脂擦干净重新涂上压上散热管就会好

网友:
是不是桥虚焊哦。。感觉有点像。。

网友:
先处理下散热。。。

网友:
先不装机 拿个风扇使劲对着机器吹 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
像是桥不好,楼主修好说一声

网友:
我感觉像是显卡  先搞下  找不到温控郁闷

网友:
弄了显卡  问题依旧   看来只能找温控了   谁能告诉我温控的怎么搞啊 ?????

网友:
还是电容的事

网友:
现在是适配器不行开机会掉电  用电池不会出现  但是显卡和显存的温度还是高啊

网友:
与IO有关系吧

网友(2012-07-19):
注意一下此机的NEC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