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4307是什么沟道的mos管?

楼主(2012-06-12):
一个山寨富士通上面的保护隔离电路中国的,拆下来量,d极和s极已经短路了,网上搜索也没有这个型号的。

网友:
查引脚定义咯,要不就冒险尝试,对了就OK,错了在烧一个场馆咯。。。。。。。

网友:
保隔一般都是p管

p管的也不少,

网友:
保护一般是P管,要不直接换,最多就烧几个管子

网友:
拆下来量一下比较准确

网友:
拆下测量  根据测得值画几个假想图 最后确定类型

网友A:
查一下G极不就知道了,一般P沟道居多

网友B: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另外图中的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它也短路了

把场管和二极管都拆来通上电,场管的输入端电压是19.6v,G极电压是19.4v

网友C:
哥坚持自己的观点,试一下没问题,最多再烧个场馆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坚持自己的观点,试一下没问题,最多再烧个场馆而已

还是搞清楚比较好。

网友D:
这是个单向双管      二极管不好说求高手  把图多拉出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搞清楚比较好。

这个位置P的机率大点,换错了也没事,烧个管,其他没事,当然你可以尝试其他办法,万不得已就尝试一下我的办法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单向双管      二极管不好说求高手  把图多拉出来点

不可能是双管的,

这图是我根据测量自己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G极不就知道了,一般P沟道居多

G极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G极怎么查?

也就是G极的相关电路,由谁来控制。一般都是P沟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个稳压二极管,取下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个稳压二极管,取下就行了。

看参数,应该不是稳压管吧。

网友:
其实这样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参数,应该不是稳压管吧。

你会不会修电脑啊,都一端接地了还说不是。

网友E:
哥们怎么混成  淫牌维客 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哥们怎么混成  淫牌维客 的?

哥们,现在是讨论技术,

要是知道呢给指导一二,不想说也无所谓,

别冷嘲热讽的啊。

这坛子里不懂这个的肯定不止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现在是讨论技术,

哈哈~~换个P管试试,后面可能是稳压二极管~~在隔离保护或者其他地方拆个下来试试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了还来问吗,

我没看到不好说,但是在这个电路中用二极管你说它应该干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到不好说,但是在这个电路中用二极管你说它应该干什么呢?

谢谢指教,

我不知道才问的。

网友F:
应该是P沟道的管子图纸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P沟道的管子图纸不是很清楚

谢谢,按常理推断,一般都是p沟道的,

但是也有不按常理的,比如华硕的电容标注。

所以还是请教一下,搞清楚比较好

网友:
还是没搞懂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怎么混成  淫牌维客 的?

这两个图分别是ibm t42系统待机3v、5v输出端,请教这几个二极管是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