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修一块七彩虹p43主板CPU无供电 差异好久

楼主(2012-06-12):
  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都正常, cpu供电IC用的是rt8802a+bd=cf 1脚1.2 12脚1.3 31脚5v cpu无供电 测量VID组合  都是1.1V 总线供电的1.2v已经OK  VID出来还需要什么条件吗  【找到775的脚位 每个VID都是通的排除了座子坏的情况】希望赐教

补充内容 (2012-6-13 09:41):
1脚vtt/EN 1.2V 12脚dvd1.3v   31脚VDD供电5V

网友:
时钟复位。查了吗

网友:
RT8802A的VID组合全是1的话,是没有输出的,你查下IO吧

网友:
VID是,高低高,不会全部为高的,不是IO问题,还有RT8802A条件满足没。

网友:
EN 供电都有了 还需要什么

网友:
还有我想请问一下的是IO上的VID检测脚  到底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最后IO也换了  没修好  郁闷

网友:
RT8802A的VID组合全是1的话,是没有输出的,你查下IO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055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