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pavilion tx 图纸和点位

楼主(2012-06-12):
南桥 是 NF-430-N-A3
北区 是 NF-G6150-N-A2
EC KB3920QF BO
BIOS 是29LV008CTTC-70G
求
电路图
和
。。
求 这个 机器的 通病
通病
iOS

网友:
6150问题比较常见
同意楼主:
0.0
生动活泼
同意楼主:

网友:
通病就是北桥
同意楼主:
4.3
同意楼主:

网友:
北桥杀了就好。。。。

网友:
AMD的板,无短路,各供电测一下都正常的话通常是干桥了。。

网友:
TX1000和TX2000都拆过,都是北桥虚汗,加焊就好,TX2000被我练手玩废了。

网友:
一般是北桥出问题。。。

网友:
这机子,散热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