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台电脑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2-06-12):
用U盘启动盘装系统,U盘变成了C盘,用光盘装,进pe光盘也变成了C盘、、、装不了、、、各位高手给个解答咯、、谢谢

楼主学习的空间还很大,加油

网友:
真晕,这肯定不是同行,变C盘有什么关系?关键是认不认得到其他盘!

就是,现在的人动不动就拿百度说事,有那么简单还要专业的的干嘛

网友:
电脑硬盘都没认到 怎么做系统

网友:
完全正确,先看能不能认到其它盘

网友:
楼主装系统时自己把系统装U盘里面去了吧..

网友:
你管C不C盘干嘛  找到硬盘分区装进去就行了白

网友:
描述清楚点啊。 你能不能认到硬盘啊。硬盘有没有分区

网友:
如果连硬盘都没  你都想做系统? 哦 ?

网友:
也许跟AHIC有关,改成IDE,再进Pe看看吧。要不就是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没有检测到硬盘或硬盘没分区,一看就知道不是同行,太不专业了
洛阳电脑维修网 0379pc.com

网友:
哈哈,没选择正确安装盘挖

网友:
改硬盘模式就可以找得到了

网友:
是不是分区有问题啊  这种问题根本就没遇到过  不行的话  挂盘试一下

网友:
哈哈,硬盘挂了,还想装系统?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外行吧。。。。

网友:
是因为没检测到硬盘,进PE右键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看有没硬盘信息,或者打开DISKGENIUS看。

网友:
没有任到硬盘吧

网友:
根据楼主所说硬盘应该没有认到,检查一下吧

网友:
你是新手吧

网友:
需要改硬盘模式,不然pe也认不了盘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拆过机后CMOS设置就会还原,需要更改硬盘接口和系统时间

网友:
硬盘都沒有找到如果装系统啊

网友:
呵呵呵,从没遇过

网友:
没有找到硬盘啊

网友:
呵呵,系统要装C盘,LZ的 U盘变成C盘了该怎么办!继续看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