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LED 屏 升压板。

楼主(2012-06-12):
求LED屏怎么改升压板,就是从坏的屏板上剪下好的升压部分。19V供电    3.3V  EN  PWM 怎么找。求详细。。谢谢!

网友:
我上次就是直接在屏供电上接个电压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在屏的接口上找开启信号 至于亮度调节就没有了

网友:
这个你得自己量一下了啊,你可以在网里找个差不多的看一下,

网友:
你在屏电路板上找到升压电路,从接口过去升压电路的线不多的,就三条,其中有一条是电源,另外两条就是了,开启信号的话,告诉你一个好办法,其中这两条线,在接口上找哪条最靠近电源《高压电路供电》,那就是这条了,不过用万用表量也很好量啊,开启信号开机是没有的,要自检通过屏显示才会有的,所以它和屏的3.3vcc基本是同步的,剩下那条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  开启  跟   亮度调节呢?怎么找 呢

开启信号就用屏的开启信号做背光的开启信号,亮度调节的不要管就可以了!!之前有一台机是暗屏的,我就做了这么一点,就可以了!!但是我没有测试可不可以调节亮度了!!亮了就直接给客户拿走了!!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