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可以发贴了,弱问题憋了很久了!

楼主(2012-06-12):
实在是新手!没有厂家的维修资料,更不可能有维修案例教程,但实在是有一些弱弱的入门问题需要发问!于是花了10元充了100下载点,终于转正了。

第1问
主板怎么区分上管和下管?

第2问
PCI槽的A14脚一定是南桥供电的吗?所有主板都是一样吗?

第3问
南桥芯片很容易拆吗?怎么看帖子经常有人动不动就说把桥拆下来?

网友(点评):
有一天你也会很容易拆的,哈哈

网友(点评):
其实不用充值的,你只要把论坛里的任务接过来,做完,也差不多了。

网友A:
1高管S级接低管D级接电感  低管S级接地

2是!后面的说全部?我也不清楚!(我想应该是)

3南桥问题通常是先加焊!如非必要不一定要拆开 拆下来要植珠

网友:
3补充说明 南桥一般处理 低速设备 如USB 硬盘 声卡 网卡 mini 1394 并口 串口 等设备 开关机电路也是南桥触发的 各个地方都会出现故障 所以维修的也比较频繁!

网友:
论坛有相关的帖子

网友:
在论坛里。找的到的

网友:
根据2楼的介绍,我好像发现问题了。

这里有一块铭瑄主板 配775针,DDR2,DD3内存

故障:插上电,不开机的时候南桥就会马上发热,温和;
按开机,通电一下自动熄灭;

现在发现3个下管G极和S极短路,也就是上管S极和下管S极短路;

请问这个南桥确定坏了吗?

补充内容 (2012-6-13 11:19):
上面说错了,是下管D极和S极短路了。

网友:
首先说我水平也不高 还在学校里学习! 也实习过2个月左右!

别盲目判断上来就直接弄桥

遇到这种情况看可调电源来测出问题大概出现的位置加以判断。

是短路还是!其他地方不过!短路也是分前级 本身 后级的!

如果要是南桥短路了 会很烫手 让你受不了的那种烫!

网友:
断开这些mos管看还短不,如果短的话看USB,1394.PS/2这些口的对地阻值,再判断是不是SB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高管S级接低管D级接电感  低管S级接地

2是!后面的说全部?我也不清楚!(我想应该是)

谢谢,原来上管和下管是这样区分的

网友:
上管D级接输入,S级接下管D级,下管S级接地!PCIA14是3.3VSB主要给南桥做待机电压!南桥属于BGA形式的封装相其它封装不是那么好拆的

网友B:
我也新手,来学习中,目前南桥我会拆了。。球也会值了。。屏也会换了。。就是不会用万用表,还有待于学习。。

网友:
买本书,按照书上写的内容,实际操作几次就懂了。很简单的,锻炼自学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新手,来学习中,目前南桥我会拆了。。球也会值了。。屏也会换了。。就是不会用万用表,还有待于学习。 ...

兄弟啊们差不多耶!

网友:
等我中午把场管拆了看看先,现在只有几块废板,要找找有没有这个型号的。

网友:
在坛里搜下

网友:
报个远程不就都知道了吗?给论坛做个广告哈哈。

网友:
上管的S极和下管的D极相连,下管的D极(大头端)朝向电感,
PCIA14不是南桥供电是主板的待机电压,是紫色5VSB通过1117或是??转换出来的
拆都好拆,但是能不能拆下来是好的,用风枪就能拆下来但是BGA才能焊上

网友:
现在我把3个下管都吹下来了,发现竟然没有问题,原来是放了CPU下管D极和S极才短路的,不放CPU就有几百欧,难道CPU坏了?

问一下:吹下管的时候是不是要先把电容吹了?感觉不够空间,怕热坏旁边的电容。

网友:
好不容易把电容装回去了,电容的洞经常堵住,麻烦!

网友:
你真的想修板,这些知识你去地摊花个20多买本盗版的也好主板维修书上面都有说到。你这样天天问学到头发白了都不行。
D级跟4PIN 12V通的是上管。S级对地的是下管
目前绝大多数A14都是南桥供电
南桥用热风枪都可以吹下来,当然你不熟练的话连拆电容都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