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BIOS里一些常用功能设置

楼主(2012-06-12):
这里只讲BIOS里一些常用的功能设置,不包括超频等哦
现在一般的电脑进入BIOS,都是开机按DEL键进入BIOS,但是也有些电脑进入BIOS不是按DEL,比如intel的主板 进入BIOS就是按F2,下面介绍一下一些笔记本进入BIOS的方法:
各品牌笔记本电脑进入BIOS方法
IBM(冷开机按F1,部分新型号可以在重新启动时启动按F1)

HP(启动和重新启动时按F2)

SONY(启动和重新启动时按F2)

Dell(启动和重新启动时按F2)

Acer(启动和重新启动时按F2)

Toshiba(冷开机时按ESC然后按F1)

Compaq(开机到右上角出现闪动光标时按F10,或者开机时按F10)

Fujitsu(启动和重新启动时按F2)

绝大多数国产和台湾品牌(启动和重新启动时按F2或者按CTRAL ALT S)好了就进入BIOS的方法就讲到这里,下面将常用设置项。
请看图片1

Standard CMOS Features(标准CMOS功能设置) 第一项
这一项主要是设置时间,查看IDE设备,检查内存大小,查看软驱状态,还有一个是设置BIOS密码 必须设置的一项哦,这里只讲最常用的。

1.关闭软驱。

Standard CMOS Features 选中它按回车进入,然后Drive A这一项默认的是[1.44M, 3.5 in.]或者有的是[2.88M, 3.5 in.]选中它,然后按键盘上的page Down键调节到None,或者选中它按回车,用键盘光标选择 None。如果你的软驱有两个, 那也要将Drive B关闭,设置完后按F10按Y保存,重起电脑即可关闭软驱。详细请看图片2

2.检查BIOS有没有识别到IDE设备,请看图片3

3.关闭空闲的IDE设备,以达到加快开机速度的目的,请看图片4

第一项BIOS基本常用设置就讲到这里了

Advanced BIOS Features(高级BIOS功能设置) 第二项。
下面讲一下第二项最常用的设置。
1.关闭BIOS防毒保护。
Anti-Virus Protection
请看图片5

2.关闭BIOS内存自检
这一项有必要讲一下,有的朋友内存是512的。但是开机后那内存检测的数字一直在转啊转的,但是按任意键可以跳过,但是很麻烦。
设置成Disabled内存要自检三次,设置成Enabled自检就为一次,大大加快了开机速度。
详细请看图片6

3.设置BIOS第一启动
First Boot Device
这一项是设置BIOS的第一启动项,分为:
软驱Floppy
硬盘HDD-0
光驱 CDROM
USB等
这个设置,也就是我们通常重装系统前,需要到BIOS里设置为光盘或者软盘启动的设置了, 大家详细看一下把设置方法详细请看图片7

4.设置num Lock灯常亮。
Boot Up NumLock Status(初始数字小键盘的锁定状态)

网友:
还可以,温习一下。

网友:
普及一下基础知识,很好!
好像发错地方了吧。。。哪位老大移一下。。。

网友:
对于我新学者,这是基础知识,给力,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