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通病第一次弄搞死我了

楼主(2012-06-12):
前几天修了一个DELL N4010 的机器,开机8声报警,拔掉屏线外接显示器正常,查 LCD V+无电压,根据图纸查到因为显卡没有发信号出来,后来订了个显卡回来换,第一次换上去还是报警,外接花屏了,肯定没有焊好,又加焊了下,外接现在不花了,但是显卡的信号还是没有出来,这时想,难道显卡还是有问题,但是有问题也不应该跟上个显卡一样啊,太奇怪了,我用窗口+D 键 可以看到屏亮,后来在论坛看到有些人说这个机器屏线坏的多,没有办法了,只有订个屏线看看,第二天屏线到了终于好了,拆开久屏线,真的看到第5脚断线了,哎,终于好了,鸟机器搞死我了,差点亏钱了,朋友们下次修到这个机器就知道了哈,屏线容易坏哦,屏线坏了不出屏电压 呵呵

不止是屏线啊,北桥也容易坏啊,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这都是宝贵的经验!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是啊,细节

网友:
这机器好像还没修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进水的修到过几台,屏线坏的还没有遇到哦。

网友:
我只晓得HPCQ系列屏线爱出问题 没想到DELL也那样 嘿嘿记住了

网友A:
这个屏线不容易坏吧,DELL的机器,检测不到屏幕就会报警8声,应该先从屏和屏线下手,说实话,这个机器的显卡坏的不多

网友:
CQ40屏线也容易坏

网友:
最近遇到几款东芝的,闪屏。也是屏线的事,有款是M306

网友:
但花屏时,要根据故障来判断是显卡,屏,还是屏线,真要有上些经验,但有时候最好是排除法。

网友:
又一列通病  谢谢楼主!

网友:
今天也刚好修道一台 看到这个评论 去看一下 真的是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这种问题.下次就知

网友:
我只修过一次屏线坏的机器

网友:
这都是经验了       没事的时候还是需要多看论坛的  这个里面都是精华啊

网友:
外接都正常了干嘛还干显卡

网友:
这个确实容易忽视。。以后得小心了。。

网友:
焊个显卡有那么困难吗

网友:
呵呵,还可以啊,第一次没有焊接好,加焊下就可以了,屏线问题,容易被忽视

网友(2014-07-14):
之前都没遇到过这种故障,都是搞主板的通病

网友:
我的现在外接内接都花屏

网友:
作为专业维修人员怎么能直接干显卡,真心高不懂

网友:
这个显卡是不是也容易虚焊花屏?

网友:
这个机i器不接内屏就是8声报警,一直报道开机,好像这个屏供电是受ec和显卡控制的,没有屏供电不一定就是显卡,还要看有没有检测到屏信息,和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线不容易坏吧,DELL的机器,检测不到屏幕就会报警8声,应该先从屏和屏线下手,说实话,这个机器的显 ...

楼主分析得对,这款机器先不应该从显卡来分析的、

网友:
我感觉 ,,屏线方面,坏的机率少啊,,没有LZ说的这么强,,见到一次是好,呵这看经验来吧

网友:
真 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奇葩

网友:
以后得小心了。

网友:
昨天修台N5010大电流,报价260门秒杀

网友:
维修就是一点一滴的积累啊

网友:
这弯路走的,值得别人学习,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多呵呵

网友:
现在手上有一台,8声报警,时亮时不亮,发了根屏线,换上还是一样的,屏也换过了, 没办法,又吹了显卡,亮机了,嘿嘿,做完BGA又不亮了,无语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