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W折腾人的问题

楼主(2012-06-12):
[三星E2220W,客户拿来说,此显示器有时开机时间长点就关机,然后就开不起来,要立马修好。接过机器试机,能正常点亮,10分钟后,还是没有出现问题。后,就跟客户说要不留在这里,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一时半会也难解决,就开了张单子留机检测。大约点了一个半个小时,关机,在开机,不能开机了,电源指示灯不亮,就像不通电一样。拆机,再试,妈呀,没修,又能亮机了。没法,只能又继续测(没装起来),过了一段时间,问题出来了,量电源板,驱动板各个电压供电正常。上网看看论坛,有说按键板,程序,什么的。

网友:
是这里就不多少了,首先从按键板入手,无果,然后就刷了一下程序,没解决!

网友:
楼主红色圈圈是指故障是从出现?

网友:
再看论坛说这两个管子容易出问题,手上也没有合适的代用,就只能加焊,可是还是不行,真郁闷了 。只能继续查查了。
仔细查看,发现板子高压板部分板有烤黄,估计开机时候温度过高,但想想 温度再高,指示灯应该是亮的啊,就断了这个想法,继续查找

网友:
想到开机一段时间后就不能开机,明白应该是温度高就不能开机的缘故,于是就在能开机的情况下对板子的2图上的两个管子加热试试,风枪吹了一会,真的不能开机了,我的晕啊,难道真的是这个管子换了,唉...没有代换的啊,烦,

网友:
没什么信心搞了,就像找这两个管子换了。现在没有,只好继续开机让它故障再次出现,好好量一下这两个东西了,突然间,发现一个问题,就他旁边的电容很烫,

网友:
我的神啊 ,这电容阻值只有5欧,马上把它干掉。按开关键,能开机了,真不容易啊,装好机器,测机,一个小时后,反复开机,关机,没出现问题,继续测试,等着客户来拿了......

网友:
我在论坛看了,有的人说,这个东西发热量大,热了就会不工作,本来想对他做一下扇热改善的...呵呵呵

网友:
此电容热后阻值会变低

网友:
那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上次也是修个三星19 LED的显示器,驱动板和你图像上的一样,具体型号记不清了。和你这个情况差不多,折磨了好几次,最后换了个形状按钮,客户拿走了几天了,不知道问题解决没。

网友:
原来是这个电容,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2-07-12):
这么小的电容也会变质啊。。。。

网友:
就是键控电路的故障

网友:
这个电容什么型号 ?怎么找适用的电容

网友:
谁会想到它呀

网友(2014-07-20):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E222OW和一台19NW的都是开不了机换了 驱动板也不可以 ,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不稳定的问题      最难缠    直接换板子 省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