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K8T890-A7无显

楼主(2012-06-12):
AMD 754,DDR内存。上CPU诊断卡挡在C1,3.3V、12V、CLK灯亮,上假负载总线电压3个点一个点有1.2V,余下无电压。VDDA2.5V正常、PG2.5V正常,VTT1.2V正常,时钟4个测试点均为0.2V,内存假负载2.5V正常,时钟6个测试点电压0.2V,PCI-E假负载基准时钟0.35V,3.3V、12V正常,总线时钟和总线数据为3.3V,PCI假负载时钟1.6V,

网友A:
数码卡显示C1,那可以判断是不过内存,这问题就是要按不过故障来修。第1:查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第2:查内存的时钟信号。第3步:测内存AD==北桥的线。可以修好的。努力。

网友:
查下内存条件,SPD供电,数据,地址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码卡显示C1,那可以判断是不过内存,这问题就是要按不过故障来修。第1:查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第2:查内 ...

上内存假负载量过,基准电压1.25V和工作电压2.5V正常,假负载上写的系统总线(两个测试点,我想应该是SMB总线)电压3.3V也正常,3组6个时钟测试点都是2.2V、0.2V,应该是内存时钟不正常了。上内存假负载打过数据地址对地阻值,正常。打过PCI槽数据线对地阻值,A面正常,B面有一处阻值比其他小50左右,大概南桥也有问题?32.768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0.9V、1.3V,南桥旁的14.318晶振两脚电压1.0V、1.1V,时钟芯片晶振两脚电压均为0V

网友:
rmadept  你试试,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