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时序修好放了好几个月的主板

楼主(2012-06-12):
       好久以前接手一台进水的联想的Y430(LA-4142P)笔记本,处理完进水部分后测量各个电感无明显对地短路,插上可调电源有0.01待机电流,待机3v&5v正常,按下电源开关后电流变为0.02,,5s左右后掉电,再按开关仍然能够触发;测量SLP-S3 为低电平,因为slp-s3是从南桥发出的,测量南桥电压都正常,因为进水的地方在南桥附近,怕南桥损坏,因此订了个南桥。第二天南桥到了后焊上,按电源开关后仍然是电流变为0.02,然后5s左右掉电(因为对仁宝的机器的上电时序不太清楚,所以也测了susp信号,也飞线到susp信号上等仍然是不开机),后来天天测,测了2天左右也没头绪,用户急着用,就装起来给用户拿走了。这几天可能是用户拿出去一圈后都没修起来,用户又不舍得花钱,又送到我这里来了,想着让换主板。下午的时候把几台用户不修的笔记本装起来,然后又瞅到这台Y430了,忽然又觉得换主板又不太值得(主板单购貌似要600多),先不管了,拆了再看看,还好用户在其他地方也没修过。正好看到论坛有人想要仁宝开机时序的,忽然想到仁宝的时序自己不太清楚,就搜了下找到个V450(LA-4141p)的上电时序作为参考。

      参考了下4141P的上电时序,看到I/O需要的工作条件有:①供电:VCC&AVCC(+3VALW提供)②实时时钟正常③EC_RST#为高电平④EC在得到主供电,EC_RST#以及晶振启动后发出EC_RSMRST#发给南桥
         1.因为机器能触发3v&5v正常,因此就绕过了前边的检查,直接检查南桥和I/O的工作条件。测量EC的供电电压,VCC与AVCC都正常。
        2.因为没有示波器,所以没有测实时时钟的波形
        3.测量EC_RST#为高电平
        4.测量EC发出的EC_RSMRST#为高电平
到此测量发现I/O的工作条件和信号都正常,可怜我还把I/O也换了。难道还是南桥的故障OR断线?
    好吧,既然考虑南桥有故障,先测量下南桥的工作条件先那就,测了下南桥的供电,+3VALW都正常,看来是南桥或者RSMRST#断线了,拆下南桥,测量了下RSMRST#的信号与Q26的c脚之间,没断线啊。。。晕了,忘了测量I/O与Q26之间断线了没。。。。。。一测,天那竟然不通,来回测量了好几次(激动的手都颤抖了,终于抓到你了),飞线,赶紧上南桥,等冷却之后满怀激动的按下了开机键,天呐终于能上电正常了(由于太激动了,就忘了测量Q26各个极的电压,主要是也快下班了,急着回家,嘿嘿)。

附上4142P的图纸和4141P的时序分析

V450 LA-4141P上电时序(一).pdf

网友:
RSMRST起不来.其实EC已经动作了,所以电压出不来

网友:
不错,修好就好,图纸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威武。。学习了。。。。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都是断线比较多。。

网友:
时序下载下来看了下.受益匪浅啊.楼主也是一样吧.

网友:
Q26的B级不是3V高电平吗,E级的电压怎么会导通到C级呢,高手解释一下啊

网友(点评):
Q26是个3极管,具体要看它工作在啥状态,可以工作在截止,放大和导通状态(好像是这个情况的)

网友(点评):
我大体记得测量Q26的B极是2.几v的好像,具体工作在啥状态忘了测C极和E极了

网友:
楼主技术又提高了,论坛里的分享太重要了,

网友:
这个断线不细心真的找不到出啊,

网友:
3V通过R279,二极管,R274与R272并联到地,Q26的B极不就降了吗

网友A:
不太明白,RSMRST如果没有出来,会出现不开机吧,不会出现开机后掉电!有老师指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RSMRST如果没有出来,会出现不开机吧,不会出现开机后掉电!有老师指点一下吗?

我也不太清楚是为什么,机器就是按开关后电源灯亮,然后电流从0.001跳到0.002左右,过5秒左右指示灯就不亮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因为EC发出正常信号,开启了一部分电压,而南桥没发出正常电压而掉电?

网友:
要是我放了几个月的机子就不修了,楼主强淫

网友B:
楼主走点小弯路啊   一般RSMRST#都是直接到南桥的 这台中间还加了一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走点小弯路啊   一般RSMRST#都是直接到南桥的 这台中间还加了一个电路

我以前一直对仁宝的上电时序不清不楚的,只是按照那个4141的上电时序的分析来修好的,后来看到仁宝的上电时序的分析发现有些机器的RSMRST是直接连到南桥的,有的是由电路的

网友:
不错的 有时候修好后感觉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