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新款I3 CPU 供电短路简单笔记本维修(应是通病)

楼主(2012-06-12):
联想B460 新款I3 CPU  供电短路简单笔记本维修(应是通病)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B460的机器,机器很新,才买几个月,还在保修,我建议客户去保修,客户说不要保,直接修,好吧,上电试机,直接5a短路电流,于是拆机,测VIN发现短路了,用烧机法,当摸到CPU供电一个场管时巨烫,怀疑短路了,于是拆了下来,拆下后看了一下,是不太常见的压电场管(银色的象个铁片),手上没有这种管子,于是用普通的场管飞线改装,装上后亮机了。。

网友:
楼主你的手机太给力了

网友:
挣多点钱,买个相机吧。
同意楼主

网友:
之前受过一个B460阿门等他回来修吧。弥补我的损失、、

网友:
确实是通病,我也修到过一个

网友:
这样的客户也太牛了,竟然不要保。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钱多,又闲麻烦,经常有这样的客户。。

网友:
好客户

网友:
有钱人不在乎这些,他们要的是时间,效率

网友:
想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管..没看图纸吗?那你怎么改?

网友:
那管貌似都是双管吧 好奇楼主是怎么改的

网友:
不是双管。看着图纸你就明白了

网友:
我画圈圈边上的那个银色的就是原来的样子,。。。这种管子四周就是普通场管的D极,G极和S极在场管下面,很小的两个点。。。原理是一样的,不需要看图纸。。改法就是D和S极直接焊上(要转个角度),G极控制极飞线飞出焊上就OK

网友A:
图上画圈的就是普通的管子,D,和S极直接焊上,(要转个角度),G极控制极用飞线飞出来接上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画圈的就是普通的管子,

哦 这样啊 我还说是刚出来那种呢 SNOY新机用的那种 呵呵 原来搞错了

网友:
用强加电法 测量芯片是否短路

楼主的图不是很清晰  但是貌似看出来了!

网友:
这个客户是个大款

网友:
好模糊的图片啊!!!!!!!!!

网友:
CPU供电的好像都是N管吧。。楼主发财啊。。收不少吧。。。

网友:
为什么婚没;遇到这样的人才

啧啧,看来是相中楼主了啊

网友:
收钱真还得看人

网友:
图不是很清晰。。。看不清楚。。。

网友:
前段时候我遇了个 反向双管,可把我搞蒙了 不知道你的是哪种!

网友:
像这种收得起钱。。。

网友:
这种管好像看过、

网友:
我早就该过这种MOS管了,什么东西只要你知道他的原理,什么都好说了

网友:
我也改过一个,没办法,网上买不到,改的不好对脚位。看来又是一个通病?

同意楼主: 4.2 反对楼主: 5.0

网友:
网上可以买到

网友:
楼主好人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见到样的管,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场馆可以替代的

网友:
学习了,呵呵,认得了

网友:
有钱人呀,这样的问题都不去保

网友:
有钱人啊!!!!

网友:
20楼亮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管子。。。

网友:
这样的管子真的很少看到   不知道楼主这样的问题给客户收多少钱

网友:
多多碰见到几个这样的客户就行了

网友:
这种烧机法烧,会不会对别的芯片什么元件有影响?

网友:
保修太慢了   我都遇到好多这样的客户

网友:
新款封装的管子

网友:
咋,管子种类越来越多了。。

网友:
5A在短路也算通病??

网友:
楼主的飞线有点粗

网友:
修的好顺利啊

网友:
B460我也修到过场管坏的

网友:
应该是在说一个复合场管内部短路,用飞线把上下管连接后就好了是吧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现在新板的mos管是比较特殊

网友:
这种管子一般用在服务器上
其实成本挺高

网友:
我怎么没遇见这等客户呢

网友:
都是牛人,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种程度

网友: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管啊

网友:
胆识是有的,不过这机器好修。保隔短的,一般好说的很,就怕是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亮的,这种我真是害怕啊

网友:
以后要买点这样的管子,改可真别扭。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种封装的场管,学习了。

网友:
这种管啊,还是头一次见,长见识

网友:
有这样的客户才能挣钱啊

网友:
19V你还烧哦!牛

网友:
遇到这样的客户真好。。。

网友:
以后这样的管子会更多

网友:
就喜欢修短路的机器

网友:
拆开维修后机器就没有保修了。以后遇到桥坏不就亏死了

网友:
你们这么神,我怎么在楼主的照片上,什么都看不出来啊?

网友:
这机子  又有通病

网友:
现在的MOS管越来越小了,越来越薄!

网友:
这个还不好改呢  真是没遇到 但估计肯定能遇到

网友:
去售后要几天时间吧,客户不想等吧

网友:
修过这种机器,要换原装的,不然是用不了几天的啊

网友:
没修到过MOS管坏的,这款机器BIOS爱出问题。

网友:
最后张图 怎么好像没注意看到过这东西。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广达代工的,广达经常用这种怪样子管。

网友:
这个机子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EC BIOS资料容易坏,今天我也修好一台开开机的,刷ECBIOS好了

网友:
高手啊,看着都头疼

网友:
器件性能参数不一样,不知道能顶多久?

网友:
这本见好多都是这种管子坏掉了,通病的趋势越来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