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改通用板接按键灯不亮

楼主(2012-06-12):
故障:三星17寸型号忘记 开机不插VGA信号线会出现无视频信号接入 不接驱动板白屏  插入VGA信号线 电源按键指示灯随即灭掉
故障分析:明显不是灯管跟屏的问题 驱动板MCU的问题
解决办法:刚好手头有一样型号的MCU随即把原来的吹掉 新的刷程序但是问题了像复杂了 刷完程序用通用按键点不亮 怀疑是程序问题 再刷还是一样
结果:改通用驱动板 5V ON/OFF  GND飞好 按键飞线 问题又出现了 驱动板上按键上电压都出现了 原来的按键指示灯不亮 用通用的按键也不亮 WHY??? 各位达人高手批建批建!!!!!补充一点按键飞线也没有问题就飞电源 地线 按键灯(绿) 就这样还不亮 3.3V电压也有了 这是为什么~!!!!没头绪了

网友:
有的要还要接一跟红线的,一头绿线,一头红线,我没看到你开关板子,啥样子,只要不是超薄铜片的按键几乎都可以改出来

网友:
开关板是四脚直脚贴上去的  一跟红线 一头绿线 ?? 跟线颜色无关吧!!!

你灯不亮,既然你说有红的有绿的 ,2个都要接,只接一个不能亮的,

网友:
电压都有了 还不亮就有两种可能 一:接反了 二:灯坏了

网友A:
学习还没出师,没有复杂是被复杂!首先你凭什么认为一定是MCU问题?插上VGA线指示灯都灭掉首先要检查的是VGA接口引脚是否存在对地短路现象!然后再考虑MCU,还有关于按键你用通用板的去改首先要看原来的按键是直接对地式还是分压式,而不是生搬硬套的!

网友(点评):
高手出手果然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还没出师,没有复杂是被复杂!首先你凭什么认为一定是MCU问题?插上VGA线指示灯都灭掉首先要检查的是VGA接 ...

之所以认为是MCU问题,原因是用另外一个接口接上就不出现一接即灭的问题 大哥你说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还没出师,没有复杂是被复杂!首先你凭什么认为一定是MCU问题?插上VGA线指示灯都灭掉首先要检查的是VGA接 ...

至于按键灯问题已经解决 ——-5V电压飞线到三极管子上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还没出师,没有复杂是被复杂!首先你凭什么认为一定是MCU问题?插上VGA线指示灯都灭掉首先要检查的是VGA接 ...

难道你没有出师之前都没有这样的迷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还没出师,没有复杂是被复杂!首先你凭什么认为一定是MCU问题?插上VGA线指示灯都灭掉首先要检查的是VGA接 ...

怪我没有讲清楚 这位大哥嘴下也不留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怪我没有讲清楚 这位大哥嘴下也不留情

师傅说你两句而已,还敢回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说你两句而已,还敢回嘴?

心态问题 做不到一针见血 就被别人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