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捷80G的问题

楼主(2012-06-12):
在CMOS 里可以认出来,但在系统启动后就认不出来了,不知用什么软件可以修理呢?PC3000吗。。。。

网友:
你这么问我估计你也没有PC3000吧。
希捷的盘可以用COM线连接,用XP自带的超级终端就能连接。
不过要会希捷指令。
昨天还有人转了个希捷专修工具: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0162-1-1.html

网友:
网址不存在,自然无法打开,串口如何连接?超级终端怎么设置参数呀?

网友:
先用MHDD检测一下,是不是被加密了,有指令线就更好了,可以看看指令信息。

网友:
pc3000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