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笔记本主板

楼主(2012-06-12):
主板工作电流都在1.2A,然CPU两个复位都正常,就是诊断卡不跑马,显示0,通电大约有1分钟的样子,就自动关机了,请问这种是什么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默默的问句BIOS动过没 啊 那些总线波形都怎样呢

网友:
那一点的总线!!

网友:
我愁  都什么时候还需要诊断卡? 如果3 5V有了 检查北桥

网友:
查北桥什么条件!

网友:
如果电流都跑的正常话,那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请问:CPU哪里来的,两个CPURST#??

网友:
一个是南桥的发出的复位,另一个是北桥发的

网友:
经过我查阅资料发现,这款笔记本主板不支持  Mini PCI_E插槽的诊断卡,但是为什么工作电流到了1.2A,隔个一两分钟后,自动掉电,我最初怀疑是温度保护的问题,经过验证后,不是过温的问题,后来我把内存条取了,电流在0.8--0.9A之间,就没有自动关机了,现在诊断卡不支持,就不晓得代码是好多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动掉电,各位大师傅多多指教!!!!!

网友:
额~这个也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主要状况讲的不详细,一点显示都没吗~

网友:
这个说起瓜的很,除了一块主板之外,什么都没有,哦!CPU加内存条还是有的。

网友: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最后只有换板了,

网友:
到了这个情况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换板子!是不可能的!这个是同行给我修的!遇到难点就换,太没有挑战性了!!!显卡怎么会造成自动关机呢???

网友:
实在不行就刷个BIOS看看      我们这里好多都是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