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主板温度高101摄氏度

楼主(2012-06-12):
V星945主板温度高
达到90-102摄氏度

但是没有关机
这个主板温度是南桥/北桥的温度,还是IO的温度?

网友:
确实,软件检测的不一定正确。可以手摸下试试看。
软件识别的未必正确

网友:
你摸下看看啊。如果都正常就不用管它了

网友:
同意呀

网友:
对啊,上次一块映泰的板子,开机界面提示的CPU电压高达2.5V,吓死我了,爬烧了CPU,结果用万用表一测,1.3V,很正常。有些东西还好是要自己去测量一下才是最正确的!

网友:
烧坏了你不就有的换了

网友:
是的,有时候软件都会出错的。

网友:
软件只能做参考,上次一主板CPU温度才11度,

网友:
自己测试一下就好了啊 没必要这么麻烦啊

网友:
搞硬件的朋友们,不要太相信软件,只要实用就行,软件只能参考

网友:
我一块上775 U的945技加主板测到CPU温度达到205度,北桥芯片散热片有点烫手,这又怎样解释阿?之前给雷辟过,集成的声卡和网卡已经坏的了,用回独立的了。

网友:
按理说应该是北桥
你用手摸摸北桥看有没有那么热

网友:
还是到处摸一下,不可能板子温度那么高还正常用哦,我的80多度的时候就黑屏了。

网友:
不要盲目的相信软件,有时还是要看自己的判断

网友:
看看CPU电压正常不

网友:
探测器坏了`!换个软件看看`!

网友:
计算机内部元器件的温度确实不好测……

网友:
101"度"吗? 单位好像都乱码了,还信它的!

网友:
摸主板看温度高不高

网友:
朋友告诉我  CPU做后面有个温敏电阻通I/O的

网友:
你看那个度是度么,字都不正常了,如果那么高,你烧开水就用他了

网友:
软件有时候不太准,用手感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