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的型号Z61T

楼主(2012-06-12):
该机器用U盘,CD无法做系统,能认到但是点USB起动后进去的却显示硬盘启动时一样的画面,而且机器报找不到任何启动性,BIOS刷过,不知道这个机器有没有硬盘转换芯片,是不是它出错误了。在BIOS里设置了USB为第一启动也不行,USB模式也为ENTABLE正常。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楼主,我也有同感,我手上也有一台,CD无法装系统。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给我解答呢,都没遇到过吗/提点建议也可以啊

网友:
找一台T6的机器,可以把Z6机器的硬盘放到T6上面ghost,然后把硬盘拿到Z6上释放。

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