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X1花屏

楼主(2012-06-12):
接一台华硕笔记本VX1,开机进系统到windowsxp滚动条完后,马上进入桌面的时候出现竖条花屏,目前已经换了显卡7300,显存也换了,还是一样,真不知道是啥子东西坏了?有朋友遇到过的请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
换显卡之前也是这样的竖条花屏现象吗?还是换了就出现这故障?对了,显卡芯片是换的全新原装的吧?

网友:
看看 CPU下面的电容是否正常,  最好重新加焊下显卡

网友:
重新加焊一下,一般花屏是显卡,显存问题,也有可能是内存或屏线问题,介意你试试

网友:
问你一下,你那电流是怎样跳变的

网友:
还有你外接了没?外接屏是什么状况?

网友:
是花屏还是缺色,花屏再干显存,缺色两4组信号

网友:
你可以代换下屏试试,或者刷下BIOS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可能你之前没有焊好     我看到过别人换了三个显卡才换号板子的情况的   有的时候不得不坚持   因为就是他的问题

网友:
你有试试外接的吗     活着换个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