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不显示

楼主(2012-06-12):
接一台联想F41A,最初是不开机,换南桥后可以开机了但不亮机,以为显卡坏了,重做显卡故障依旧,换了一块显卡板还是不显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那肯定是显示部分的电路什么的还有问题了。

网友:
再换一个南桥吧有可能没换好

网友:
难说,换了南桥不显示,应该重点查南桥。为何没有找到依据就去动显卡呢?

网友:
南桥问题..不要乱动显卡.不然把显卡也搞坏了

网友:
可能南桥没整好

网友:
后面的回答都是猜的,因为你只是说了现象。具体问题具体查……

网友:
楼上说的是,都没有说的具体,电流跑到多少,时钟复位是不是都有了

网友:
楼主,你主要先看看电流表是怎么跑的?从多少跑到多少电流?才可以判断是哪里出问题?第1步:检测CPU的复位信号是否正常?第2步,主板的各个电压输出正常吗?这些都要先检查的。

网友:
我郁闷   这不乱搞吗?不开机的机器  是不是搞的开机就什么事情都没了 ?  做什么事要细心 要确定。
   如果你钱多  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有待机吗? 电流跑多少?

网友:
跑码到那里了啊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这个机器,电流上到1.09左右就不走了过了内存 感觉没有过显卡,是630的显卡容易坏赛,直接就做了BGA,结果还是一样,现在我感觉可能不是显卡了。我的是独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