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联想LXM-WL19AH 郁闷呀,不会修

楼主(2012-06-12):
求联想LXM-WL19AH电路图,我有一台这种机,一接屏线就开不了机,不接屏线,开机正常,背光也是亮,不是保护,如果接了屏线就是保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位有这机的图纸能否提供一下,这机电源板电压一直在跳,还会吱吱响,电源去了还会响一会,谁遇到这情况,说一下

补充内容 (2012-6-15 21:31):
这显示器第二天已经修好,下面有我维修的过程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电源板出问题了吧...你查看电源板是否有问题

网友:
屏有短路吧,。

网友:
这种问题是5v带不动负载  你把电源管理芯片的小电解电容换了  看一下是不是管用 不管用就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郁闷,这个不接屏,一切正常,电源板接上驱动板,电压也不会跳了,如果这修怎么也修不好,应该是屏这边的问题,其中屏保险烧了,换了,接上屏,根本就不亮,偶尔一闪就黑了

网友:
电源吱吱叫,电源有问题,插屏线开不了机也有可能是电源带不起负荷和屏有短路,电源坏的可能性大,仔细检查看看5V、12V电压稳定吗。

网友:
你先刷一下屏,看看是不是屏坏啦,然后测试高压板的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屏电路上找几个电容量一下,有没有坏的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不够外接电源试一下,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一插屏线电源吱吱响 还是不插屏线也吱吱响   如果是前者的话就查屏和驱动板 是后者的话查电源板

网友:
想LXM-WL19AH,这显示器是同行拿过来,说开机一闪就黑屏,由于前几天修好的,但一直没有心情发这个贴,现在有空把这经验发上来,免得修到这显示器走弯路.
故障:开机灯管一闪就黑,拆机,拆了十几分钟才拆下来,按理应该很容易拆才对,之后拆开后,本以为是电容鼓的问题,拆下来有点失望,没有一个鼓的,只有一个电容微鼓,但应该影响不大,于是同行在这里看着,先换了那个有点鼓的电容,换后,试机,不会一闪就黑了,怎么是白屏呀,郁闷,后来才知道那个电源板和那个驱动板针脚错位一个位置,后来弄正常,开电,怎么是还是一闪就黑,不会是因为插错而烧了屏吧,于是拆屏看,量保险不通,烧了,后来换了一个保险上去,还是一样,没有办法,由于电源板有吱吱叫,先看看电压再说,于是测电源板,一接上电源就吱吱叫,修吧,12V,5V都一直跳变,不稳定,后来找到一块一样的料板,换呀,开关管,整流管,大电容,电容都换光光了,还是一样吱吱叫,电压在跳变,后来去网上找了这显示器,有很多都是像我这种故障,但没有结果,有的换驱动板好了,有些修屏,有些更换鼓起来的电容好了,我把没有鼓的也换了,有些说换那个25V 47UF好了,我又把这个料板的电容换了过来,还是不行,算了,修呀修呀,修到头晕都没有找出问题所在,唉,好几个显示器都没有修好了,郁闷.放到明天早上继续修,第二天早上,又在网上找这贴子,其中有一例和我的情况一样的,他是换了25V 47UF电容好了,难道我换了料板这个电容不行,最后拆了一个50V 47UF电容换上,不叫了,不插驱动板也正常,有些贴子说这板不插驱动板电压跳是正常的,现在有点不相信了,原来我真以为是这样的,因为我插上驱动板就不跳,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的,  一个电容搞的鬼,我几乎把电源的元器件都换光光了,最后装机时候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拆这个机器时候,把螺丝去了,往上面一推就下来了,并不是撬的,因为他的卡扣是推进去的,所以我拆时候那么难拆.就是那个大电容后面的小电容,上图 最后一张是拷机了.

网友:
呵呵  第一次拆这个机子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往上一推就可以了。撬的话,很难搞的。

网友:
这个是老问题了,三年前就老修这种机器了,这种机器是联想比较垃圾的一款。。问题多多。

网友:
对这个机器 外形差不多的有两种. 有一种是下面带螺丝的 有种是下面不带螺丝的。  不带螺丝的是用撬的
带螺丝的是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