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电源求教

楼主(2012-06-12):
上图先,就是这个电源,不接负载测试电源电压及输出,只有橙色3.3v输出不自常,测得为2.2V.
接了个光驱后测得橙色输出为3.0V
接光驱和主板后测得橙色输出为2.55v

找到电源的橙色线所接元件,一个一个拆下来测,都正常,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C21、C20、L14、L15MBR2045CT,测了,貌似都无问题。

补充内容 (2012-6-13 11:08):
补充下,这电源开机有嗞嗞电流声.

网友(点评):
注意WD2(TL431),1815最好代换一下!滋滋声可能是开关管边上50V1UF小电容坏!

网友:
其他电压正常吗?一般电压偏低会跟电阻有问题

网友:
其他电压正常.

网友:
查下面的磁稳压控制电路。

网友:
稳压电路没事,就试换3.3V的复合二极管

网友:
同意楼主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没换那两电容试一下?

只有一个1000UF的电容换过了,另外的没找到,拆下测了正常,没换

网友:
电源本身带负载能力弱也会拉低电压!!一看你电源就是杂牌的!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0
不知道别瞎说,这电源是非常好的。适用电压范围非常宽。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大哥,看下标题,我是长城的ATX-300
看清再说
不是杂牌,不要瞎讲,我有一模一样的板

网友:
你接下负载试一下看其它电压是否下常?

网友:
可更换IC试

网友:
我猜可能你这个电源3伏以前带载功率过大,或者以前主板3伏供电出过故障,引起二次侧那两个三极管性能下降,先换个试试。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ATX-2800长城,带不动负载

网友:
电源一般修的少,呵呵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