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2-06-12):
DELL  I3 机器,显卡温度一开机,就很高  散热铁是OK的,风扇没问题显卡晶片和散热i铁接触很好,就显卡温度很  烫手   不知道是为什么显卡会那么高的温度  可以亮机  居然还会有这样的现象,显卡换过  不是显卡问题  求解???

网友:
你确定散热铜管OK,如今这种I3的本子散热铜管基本上都只用了一根,这种散热其实真的不咋地,要不认为的加管子

网友:
高到多少度啊、

网友:
显卡供电有问题,过高过低都会导致显卡过热

网友:
应该是导热管有问题   我有一台联想的也是I3的机器 那去售后 换个导热管就好了

网友:
前几天修到了台  就是散热管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先查查显卡电压是否正常,再看看散热。

网友:
你可以飞个常转试试

网友:
飞个常转顾客拿着多不好了

网友:
这个因该是设计缺陷,显卡上就一颗螺丝,上的紧了,散热片一边翘起,不紧的话,有没有和显卡紧密接触好。dell  的 n5010就是这样的。

网友:
换导热管试试

网友A:
是啊,真的不怎么样。看得最多的就华硕的K42系列的。不过想想我要是老板也这么做,要是一个本本用10年都不出什么问题估计早倒闭了,用那么好的东东干吗。赚钱才是第一的。其次才是品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真的不怎么样。看得最多的就华硕的K42系列的。不过想想我要是老板也这么做,要是一个本本用10年都不 ...

是的一分钱一分货,如今的笔记本,不想当年动辄就1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