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用电池开机屏不显 用电源正常

楼主(2012-06-12):
   客户拿机器来说,用电池开机能通电,屏不显,还报警。。。用电源正常,电池和电源一起也正常。。有那位师傅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

网友:
那位师傅给点思路,电池已经换过了。现象一样的。。。

网友:
看一下充电电路

网友:
没有错....应该对应一下充电电路跟电池标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
主板上的电压都出来了的。。。

网友:
有可能是充放电电路输出的电压与实际不符呢、慢慢查把

网友(2019-09-17):
电池开机不显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235-1.html

网友:
解决了吗 楼主 分享一下  我也想知道哪里问题 等您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