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各晶片的功能及名詞解釋

楼主(2012-06-12):
主板各晶片的功能及名詞解釋

主板各晶片的功能及名詞解釋 .rar

网友A:
坑爹啊,这是主板检测卡的说明书啊

网友:
好东西啊 可惜没钱了

网友(2012-07-12):
你这个附件里面是不是真的货真价实啊???我有钱。但不知你是不是空手套白狼

网友:
准备下,一看跟帖,算啦

网友:
其实这里面的资料也很简单,只是一些基本了解,如下是其中一些,觉得有用话可以下来看一下!!
主板各芯片的功能及名词解释
? 内存相关线路:其中一个槽短路;供电;时钟;行列选     通;线路有开路;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北桥坏(多数与北桥线路有关)
2. 数码跳不完整
C0C1C3C5(没有C3C5,则相关线路有问题)
3. 内存容量报错
? 内存条坏
? 接触不好
? 插槽与北桥之间线路有问题
4. 98后缺少字符:内存条坏
5. 98后死机:内存条坏
6. AGP槽短路—影响北桥、内存
7. BIOS错或资料丢失
? 病毒感染

中断
IRQ0:系统计时器,负责提供CPU和总线所需要的时钟脉冲
IRQ1:键盘使用
IRQ2:可编程的中断控制器
IRQ3:com2, 一般用来连接MODEM(调制解调器)
IRQ4:com1, 一般用来连接鼠标MOUSE
IRQ5:目前为声卡使用(Soundking KCE815)
IRQ6:标准软盘控制器,是1.44MB,3.5英寸软驱使用
IRQ7:打印机断口 (LPT)
IRQ8:系统实时时钟,控制目前电脑的时间
IRQ9:电脑目前将它分配(Soundking KCE MPU-40)兼容设备用

TRDY:从设备准备好
IDSEL:初始化设备选择
GNT:总线占用允许
SBO#:试探返回信号
REQ64#:64位传输请求
ACK64:64位传输认可
PERR:数据奇偶校验错误报告
BALE:系统地址锁存允许
REFRESH:内存刷新
LOCK:锁定信号
REQ:总线占用请求
STOP:停止数据传送
DEVSEL:设备选择
SERR:系统错误报告
SDONE:监听完成信号
PAK64:奇偶双字节校验

网友:
本人建议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可能比较有用!!
主機板維修手冊,供大家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0624-1-1.html

网友:
收下哦,。,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坑爹啊,这是主板检测卡的说明书啊

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