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 跑到1A左右掉电 +VCC_GFX_CORE_P

楼主(2012-06-12):
之前是不触发,查3v5v偏低,之后查vin,发现vin一个电阻挂了。。。。。。。。。。之后就可以触发了
现在的情况为触发后跑到1A左右,诊断卡跑到48掉电。。。。。。。

无1.5VSUS(貌似是显卡供电),1.5VSUS对地阻值为134,求解。。。。。。。
+VCC_GFX_CORE_P 测得对地阻值8R(我谁叫我怎么拆电感,我要确定下是后级还是前级问题)

网友:
查1.5VSUS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对地值是正常的吧?!!

网友:
现在1.5V被我弄出来了,那个是内存供电,现在还是跑48掉电 应该是显卡供电了,不知道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