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12):
今天看徐班长亲自主刀修好两台显示器,*脏话*刀拍了些照片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我理解有错误还请大家轻点拍砖,好了开始上图:
现象上电一闪而过

先是怀疑电源高压一体板哪个电容有问题(是徐班长怀疑的),可能是惯例吧!

拆下电源板查看电容发现有一个电容有一点点的不正常,不管都给换了

换完电容后 ,再目测发现高压包引脚已虚焊,再加焊了一下(老师就是仔细)

接显示屏,加电亮了,上面的亮条一直在,没在一闪而过,维修完毕!

老师出***Ψ

网友:
师兄威武!

网友:
很好呀。完全很清晰的

网友:
细心加思路清晰修得很快

网友:
显示器已经有显示了,说明屏和驱动板可以正常工作的,主要检查高压板,我遇到过很多大部分是高压板这部分!

网友A:
高手下刀,一刀正中要害。3分钟挣了百十来元大洋,平均一分钟就30多元,不得了了,一天下来你挣2万多,月薪70万,年薪近千万呀,弟兄们跟着学着点

网友:
高手啊   以你为榜样学习

网友:
那眼睛是够亮的,这么小的都被发现了。

网友:
太细心了呀值得学习

网友:
维修思路明确

网友:
一天到晚这样修,可以修多少台啊,这会发了

网友:
要是客户在旁边看着你修   修理的速度绝对要放慢   不然钱不好收

网友:
搞的像拆机不要时间一样,试机也不要时间。。

网友:
大家鼓掌,换滤波都可以年薪过千万,强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下刀,一刀正中要害。3分钟挣了百十来元大洋,平均一分钟就30多元,不得了了,一天下来你挣2万多,月薪 ...

要是这个算法……大家都继续修电脑哈,太有钱途了

网友:
认真仔细是必须的

网友:
每天都修这样的机器就挣钱了.

网友:
对啊 要是每天这样修机就好了

网友:
主要故障时开焊,电容我还真没怎么看出来,个头像是5V的

网友:
大家跟着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