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P怪问题

楼主(2012-06-12):
一华硕K42JP笔记本开机无显示,拆机供电都正常,外接也不亮。准备刷BIOS,刷好后安装好后把主板上的灰刷了一下。开机就不通电了。待机5V,3.3V正常。求高手!!!

网友:
都不说电流是怎么跑的

网友:
BIOS刷错   把BIOS刷回去  这款机器一般电流跑到1.2-1.6会档住,因为为AMD架构  可试着加焊北桥,具体情况报上数据我给你分析

网友:
刷错凵程序吧

网友:
好了,资料刷错了!本生资料是加密的!

网友:
大哥我需要k42jp的bios传个吧,万分感激

网友:
BIOS搞错了。

网友:
你以前的BIOS备份没有啊?还是先刷回来吧
估计是BIOS刷错了

网友:
你这个貌似下载了解压只有2m吧

网友:
官网下载的不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