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华硕N68

楼主(2012-06-12):
一片华硕N68的板子  主板是比较新款的那种 CPU电压出不来 电源芯片换过了 还是不行  北桥是7200的 英伟达的     是什么问题 下面电压正常

网友:
检查电源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英伟达 的桥直接加焊  也是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