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230 待机0.8A 不触发,5V_S0 跟 3D3V_S0短路!

楼主(2012-06-12):
今天维修一台联想G230不触发,插电0.8A , 因为 没有PG导致 51120 保护发热,51120 本身没问题。
後来把 U44 (5V_s0 转 5V_S5 的开关)取下就有3D3V_S5 及 5V_S5 并且可以独发,但因缺少 5V_S0 所以没CPU_VCORE。
再量发现 5V_S0 跟 3D3V_S0 的阻值只有 2 欧!!怪不得会保护!现在找了很久也找不到甚麽东西导致5V_S0 跟 3D3V_S0短路,上来请求帮助!另外5V_S5跟3D3V_S5 阻值是正常没短路的,但5V_S0 跟 3D3V_S0对地只有1K欧不正常,是不是应该动南桥呢?

网友:
不要乱桥,用烧机法

网友:
先测测周围的小件吧,看有没有坏

网友:
有图纸吗?看看电压是怎么产生的,都到了哪里?

网友:
用3.3V 烧 1K 欧感觉不到热力的吧

网友:
待机电流不正常,先把待机部分

网友:
把 U44 (5V_s0 转 5V_S5 的开关)取下待機回復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