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5010不开机

楼主(2012-06-12):
故障现象 自动上电  跑到1.0几A  按开机键不能开机  但按下开机键有跳变一下    CPU旁边有个单独的集成显卡供电电感   那个电感无电压  是不是正常的?  哪位说一下 ?

网友:
RE: DELL N5110不开机

故障现象 自动上电  跑到1.0几A  按开机键不能开机  但按下开机键有跳变一下    CPU旁边有个单独的集成显卡供电电感   那个电感无电压  是不是正常的?  哪位说一下 ?

网友:
写错了  那个是DELL  N5110的

网友:
不正常,明显缺电压

网友:
先把电压修起来看看

网友:
自动开机不亮肯定是主板有电压没有起来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