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6战神版头痛的维修

楼主(2012-06-13):
RT8802A+DB-9B(RT9605A)的CPU供电,测内存、单桥的供电都正常,也可以上电,无CPU供电,上假负载测VDD2.5V正常,VTT1.2V正常,PG1.8V正常,无时钟信号(VCORE电压没有先不管),场管上下管阻值都正常,上管D极12V正常,G极无电压,测RT8802A 1脚1.5V,2脚3.3V,8和9脚无电压,12脚1.2V,31脚5V,PWM1、2、3输出正常的1.8V给RT9605A,不知是否能说明RT8802A工作正常?接下来查RT9605A,三个BOOT脚都有11.5V的供电,PWM也有8802A送过来的三个1.8V,上网查了好多资料,基本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了,就是没有控制电压输出,这种电源IC还是头一次修,搞了大半天还是没修好,有请高手提供思路。

网友:
主板的PCIE槽旁边一个三极管那边有没有一个3V电压过来,输出1.5V的样子吧,这1。5V到RT8802A的,发多A6的板都是这个电压过不来,孔不通的好多,我以前修了几十块,

网友:
这个PWM芯片好像有前级驱动芯片哦。找找供电管的G极线路看看。不行就代换一个PWM试试。

网友:
请问这个电压是连到RT8802A的第几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