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 无3V 5V+B偏低,等机0.01

楼主(2012-06-13):
  Y430 无3V  5V     +B偏低,正常19V   现在只有15V    PQ11 的G给无高电平,  短接PQ38的D S极,+B正常,等机还是0.01  后极无短路,PQ11的G极也有3.3的高电平。但还是没有3V 5V电压,ISL6237的VL 无电压输出,ISL6237换过还是一样,3V 5V 电感和好板对比阻值正常。求高手解答,

网友:
PQ38没完全导通

网友:
更换场管,如过还不行,查后级有短路,

网友:
MOS管没有完全导通  试着换下   不行你就只有查控制电压了

网友:
3,5V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现在短接PQ38 或者四个并连电阻,+B就正常,但3V 5V还是不出,也有朋友遇到过此问题没有解决,请高手指点下,如果后级有短路,那为什么短接后+B正常,也没有大电流,电流还是0.01呢,

网友:
测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全板测了都没短路,现在问题是如果短路待机还会是0.01吗,问题出在为什么四个并边电阻一边有19V 别一边却只有15V ,

网友:
没人知道吗,修了几个星期了,没有一点进展,高手帮忙啊,

网友:
好歹你也勤快点 上传个图纸 我们看的直观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