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dr2 和ddr3内存的时钟、复位是哪几脚

楼主(2012-06-13):
我是新手一个,请问ddr2 和ddr3内存的时钟、复位是哪几脚

网友:
ddr2 没有复位脚

网友:
谢谢,那么时钟呢,我不知道怎么在主板背后的针脚测

网友:
用假负载呀,很简单的只要认识字就行!!

网友:
DDR2是没有复位的哦!!请知晓!

网友(2013-09-09):
二代是没复位。

网友:
ddr3内存的时钟63 64 184 185  ddr2内存的时钟137 138 185 186 220 221

网友:
内存没复位

网友(2014-06-18):
DDR3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