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pl-am维修求助

楼主(2012-06-13):
我有一块主板p5qpl-am,atx插座中3.3V只有56欧,求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有的主板是很低的!你可以试一下能开机吗?

网友:
不一定阻值小就有问题。要看跑码情况。

网友:
你那主板什么问题?你都没说什么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你要修什么?

网友:
主板主要是不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