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报1802错误

楼主(2012-06-13):
故障: 开机报1802错误 无线网卡 机器是:I5 480 ATI独立显卡(4500)

维修思路: 刷了1802补丁 还是一样, 刷了EC旁边的BIOS 还是一样!

打算再刷下南桥旁边的!

之前有弄好过一台也是E40,好像是报0199错误,是进BIOS 设置了下 就可以了!

网友:
- 拔掉无线网卡,可以进系统!

网友:
  你拔掉无限是不是不报错,不报错的话,用张光盘启动1802  就OK

网友:
   0199进BIOS恢复默认就行,至于E40报1802错误,我还没遇到呢,正常情况下应该用T4的那个软件刷一下吧

网友:
E40 AMD芯片独立显卡。  PL16和 PD22短路 查1.1V短路 到SB U43 会是南桥短路吗

网友:
楼上是在帮楼主解决问题呢  还是想帮自己解决的哦

网友:
拔掉无线网卡,不要用了

网友:
某品牌的本本就是吊丝实在是搞不懂`!什么都要刷~!还不如做个双BIOS,省了不少时间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过换个卡?我昨天处理的一个机器,装卡也是报这个错,然后换个卡搞定

网友:
-   南桥旁边的BIOS 也刷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无线网卡罢了,进系统放1802程序,DOS运行,装无线网卡,搞定

网友:
- 南桥旁边那个BIOS刷了还是不行, 后来把朋友那边无线网卡 拿过来试了下。可以了!!!

是无线网卡坏了!!!

网友:
- 南桥旁边那个BIOS刷了还是不行, 后来把朋友那边无线网卡 拿过来试了下。可以了!!!

是无线网卡坏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10184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分享哈,我上次也遇到过一台这样的问题,没有搞定。。

- 南桥旁边那个BIOS刷了还是不行, 后来把朋友那边无线网卡 拿过来试了下。可以了!!!

是无线网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DOS下刷这个软件

大哥 你没认真看我的说的额。

- 南桥旁边那个BIOS刷了还是不行, 后来把朋友那边无线网卡 拿过来试了下。可以了!!!

是无线网卡坏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101847

网友:
   那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看起来还是拿个网卡来试试先,免得走弯路咯。。。

网友:
无线网卡坏了,换了就好了吗

网友:
纠结,有时候很简单的问题被我们搞复杂